求射频大神

楼主(2020-11-02):
现在手里有信号源,频谱仪和示波器,想测量混频器的主要性能参数,比如变频损耗等,求教详细方法,求射频大神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有信号源加频谱就够了。示波器不需要的

网友:
    在参考板上测试,参照datasheet把重要指标测试一遍即可。自己的板子可能需要一些调试,还得弄一台网络分析仪

网友:
    (1) 两个信号源+频谱仪/示波器;或者
(2) VNA with scalar/vector mixer calibration:

网友:
    7楼很专业啊,也可以用两台网分当信号源使用

网友:
使用信号源就可以了,一个信号源做本振(-10dBm~10dBm得注意不超过混频器的最大输入),一个做RX源(-90dBm~-110dBm)。混频器输出接至频谱分析仪。以上接入需要考虑隔直。具体的本振和RX信号源的幅度还得参考具体的混频器手册。以上没有考虑仪器与混频器之间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