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日东FM-350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02):
波峰焊日东FM-350一般预热升到设定值时固态继电器就会停止工作然后保温状态这是正常现象,预热升到设定值时固态是不断开的还是220V电压,但是温度是稳定在设定值内,请问大神是正常的嘛?

现在发现预热三会升温报警还会- - 直升但同时- -二预热停止工作,这时交流接触器没有断开工作,等到预热三温度到极限了交流接触器断开,等预热三温度降到设定值时预热一二开始升温,预热三的固态已更换两个了,换下来的都是好的不是固态烧坏。

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预热三区的温度不受控了,热电偶换过没有?
或者跟其它两个温区的换一下,确认一下故障现象是不是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