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层采用DFM分析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0-11-02):
请问PCB层采用DFM分析有什么好处?感谢!

网友:
PCB层采用DFM分析可对PCB的阻焊设计、焊盘设计、Pitch、丝印标示、钻孔设计等设计规则进行分析。

网友:
避免生产过程中的不良后果产生。否则,这些问题人工很难发现。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提高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