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

楼主(2020-11-02):
黄色的是原始波形,绿色的是微分电路之后的,而我只想要上边的指数形状的部分,下边的不想要,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去掉吗?

网友:
    加个二极管

网友:
输出加个二极管,会损失点电压

网友:
    加个开关,用原始信号做个使能

网友:
    采用5楼的建议,加一个模拟开关。TI和SGM有很多。用原始信号控制开关的使能管脚。这个方案能得到一个更优的信号。

网友A:
    可以采用一些低成本的方案,参见下图:

网友:
    学习了,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一些低成本的方案,参见下图:

Vo3中将电阻更换为二极管,为啥波形就和Vo2不一样了,是社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3中将电阻更换为二极管,为啥波形就和Vo2不一样了,是社么原理呢?

D3是否可以去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一些低成本的方案,参见下图:

同问,请帮忙说明一下,为啥加了D3以后波形会那样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