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特定的VIA如何阻焊漏铜

楼主(2020-11-02):
请问:pads中特定的VIA如何阻焊漏铜,阻焊的外形与VIA的外形是同一类型(如圆形)
在GERBER中只能对VIA统一操作,对特定的VIA阻焊不好处理。
谢谢!

网友A:
    曝光的时候用线路部分的菲林用绿油曝光显影就可以了 在soldermask上直接加覆铜盖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曝光的时候用线路部分的菲林用绿油曝光显影就可以了 在soldermask上直接加覆铜盖掉就好了

    我需要在出GERBER文件时,要求能实现!而且实现这个功能的操作非常简易。

网友B:
    可以有两个办法:1. 选中需要暴露的过孔,鼠标右键、属性、勾选选测试点、勾选顶层暴露(或不勾选底层暴露)
    方法2,元件库中创建一个表贴测试点,封装就是简单一个无孔圆焊盘焊盘, 直径同过孔焊盘,可以画一个丝印外框。把测试点放进原理图所需网络,layout里把焊盘与过孔重合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两个办法:1. 选中需要暴露的过孔,鼠标右键、属性、勾选选测试点、勾选顶层暴露(或不勾选底层暴露 ...

    正解!谢谢回复!
    感觉特定的VIA阻焊露铜,AD这点做得比较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