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0.35mm间距的QFN封装,pin做多大

楼主(2020-11-02):
    0.36mm-Pin的Pin间距封装,焊盘做多大,间隙留多大???谢谢!

网友:
    采用在0.5mm间距BGA芯片的焊盘上直接设计盘中通孔和一阶盲孔

网友:
    阻焊绿油:焊盘和引脚宽度一致;阻焊黑油 :焊盘0.16mm宽。保证0.2mm才能在用黑色油墨做出组焊桥,相对而言绿油好加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