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中批量放置过孔的方法是什么?多谢了。

楼主(2020-11-02):
EE7.9.5中批量放置过孔的方法是什么?多谢了。用于给地平面散热。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双击拷贝不行吗?

网友:
    顶上去,希望芯片的人解答一下

网友:
    VX的可以批量房,795不知道

网友A:
    批量放置过孔:
    在Keyin 栏中输入 as dx=x(间距),Y(间距)空格 X(个数) 空格Y(个数)

楼主(2021-10-29):
引用 网友A:
批量放置过孔:
    在Keyin 栏中输入 as dx=x(间距),Y(间距)空格 X(个数) 空格Y(个数)

    是要先复制过孔吗?我直接输入,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要先复制过孔吗?我直接输入,没有反应。

可以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