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直流偏置

楼主(2020-11-03):
    对于贴片MCC电容的使用,大家估计都不太陌生。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1个小时,10个小时之后,电容的容值有衰减。怀疑和电容的某个参数有关-直流偏置:如下图所示,直流偏置会导致电容容值有衰减,但这个衰减是固定的吗,还是说随着时间推移衰减越来越大?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主要看哪方面的应用,和应用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
    https://www.murata.com/zh-cn/sup ... itor/mlcc/char/0006

楼主:
    感谢版主。
补充说明下: 输入是方波信号,电路上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延迟时间,使得输出信号在这个方波信号有效期内都是高于后级的一个MOS管,保证MOS管打开。出现问题发现随着时间这个电容容值有变化,导致延迟时间缩短,无法在方波的低电平信号器件输出高电平(高于MOS管阈值)。

网友:
    正常的设计余量有多少?可以加大设计余量。还有可以贴出图和示波器实际波形让版狗给你分析

网友:
    nội dung tot

网友:
    普通陶瓷电容(MLCC)的容值与温度和工作电压相关:
1、工作电压越高,其容值越小;
2、工作温度越高,其容值越小。
    如果对容值要求不是太大,可以采用 NP0 或者 C0G 型号的 MLCC,其受电压和温度的影响很小,稳定性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