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在gerber中体现出阻抗来?

楼主(2020-11-03):
allegro工具是怎么在gerber中体现阻抗的,是可以类似Zuken出一层单独的阻抗层?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其次的话是 allegro的走线可以走成直线吗  现在的走线里面 pad和pad连接的话  会有一个小折角 用slide也修改不了,是我的设置那里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 如果在地铜的铜皮里面抠出来一个电阻的地pad来 用线与铜连接起来 就类似手焊件一样,地pad周围还是地铜,但是用十字线把电阻的地pad和铜皮连到一起

网友A:
1.可以将阻抗表格做成一个dra封装,在封装里面表格画到BOARD GEOMETRY/DIMENSION层,然后将表格封装放到PCB上即可,如下图所示。相关封装可以到以下链接下载到: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1793-1-1.html

2.执行走线命令后,右键将以下选项勾勾去掉不要勾选即可:

3.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将阻抗表格做成一个dra封装,在封装里面表格画到BOARD GEOMETRY/DIMENSION层,然后将表格封装放到PCB ...

厉害厉害 受教了。唔 第一个我得点着连接好好看看,
第三个是这样的, 截张图吧 这个是zuken的画板工具画的
 想要在allegro上面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
蓝色的铜都是GND 然后电阻的GND PAD 单独出来 用十字链接,

麻烦版主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 受教了。唔 第一个我得点着连接好好看看,
    第三个是这样的, 截张图吧 这个是zuken的画板工具 ...

你看下,这里是否就是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里是否就是你要的功能

这个是把这个铜皮上的所有的都这么链接 用十字或者什么的,,单独的一个pad可以那么处理吗 比如 一块铜 我只要一个电阻的地pad 做十字链接 别的不做。

    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 受教了。唔 第一个我得点着连接好好看看,
第三个是这样的, 截张图吧 这个是zuken的画板工具 ...

Edit->Properties,然后Find面板里面只勾选Pins,再点击你要设置的那个电阻的GND脚,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面添加一个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并选择十字连接方式:ORTHOGONAL,再点击OK退出即可!

网友:
    单个焊盘铜皮链接方式

网友:
    版主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然后Find面板里面只勾选Pins,再点击你要设置的那个电阻的GND脚,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 ...

    可以做到您说的十字链接,暂且就这样吧。。。

还想请教一下大大 ,怎么复制一个subclass的线到另外一个subclass  您弄得那个阻抗表格的话 得需要标示出来需要做阻抗的线吧。所以 我想从线路层复制走线到阻抗表那一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您说的十字链接,暂且就这样吧。。。

    还想请教一下大大 ,怎么复制一个subclass的线到另外一 ...

是的,比较专业的设计应当将不同阻抗线的线宽设计加以区分,这样做阻抗控制表的时候就只需要说明对应阻抗的线宽及线距板厂就能够知道了。如果你的阻抗线线宽没有加以区分,想让工厂直接给你调阻抗建议你最好用个WORD文档,将需要控阻抗的线直接高亮起来截图到WORD文档里面提供给板厂。allegro不同class之间的东西不支持直接copy,同个class的不同subclass可以直接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比较专业的设计应当将不同阻抗线的线宽设计加以区分,这样做阻抗控制表的时候就只需要说明对应阻抗 ...

    在请教大大一个问题,在使用 funckey ' ' iangle 90 这个是space按键设置为旋转按键之后,经常会失效,得重新输入 funckey ' ' iangle 90 重新设置才可以,

怎么保证这个命令可以一直使用,

    唔 失效的情况是我在对比cadance电路图进行器件选取的时候  在Cadance里面选择部品 allegro这边部品就可以直接高亮并移动,当在cadance里面选择下一个部品的时候 旋转命令就失效了。。

或者大大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在Cadance与allegro之间交互布局的办法。

    麻烦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常用的指令寫在環境變數env裡面,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env
例如:funckey e delete (代表鍵入e 等同於指令delete)

网友(2021-07-29):
    雪中送炭,感谢版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