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仿真

楼主(2020-11-03):
刚换AD高版本,想用里面的仿真,但是Designed->simulate里面却没有mixed sim,怎么办?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进入Extensions and Updates界面;点击Installed会发现System Extensions里面只有一个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然后我们要添加一个Mixed Simulation插件。
2.让后进入installation界面,更改安装选项为Global Installation;
如果没有登陆会提示你要登陆,如果没有账号的要先去注册一个。(注册方法可以去百度下)
3.注册完了登陆之后点击应用之后回到extensions界面,点击中间的Purchased
注:正版的AD软件才能下载此仿真插件,破解的软件不能实现混合仿真的功能。

网友:
    没用过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