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文件封装起来??

楼主(2020-11-03):
怎么把.c文件封装起来?? 3 S" c" W8 d+ n: k$ h

网友:
把你要封装.C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

网友:
涉及到的一些头文件,编译以后就生成了"xxx.lib"文件

网友:
是把你写的函数放在一个.c文件中,然后把它做成动态链接库,在main函数只调函数却看不见代码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