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符合这个条件的电路是啥电路?我是初学者,没啥基础,搞不明白

楼主(2020-11-03):
    一个外接电源电池供电,电池上连着电机,要求外接电源供电时电机不转,供电结束电机运行,电池电压初始为0随着外接电源的充电而电压攀升。

网友:
    是电压比较器吧!

网友:
    这是一块电路吧,要判断外接电源在不在,也要电池充电IC,也要电机驱动IC,包括要怎么转的逻辑

网友:
    这个电路不难,选择前端电源给电池充电,同时断开电机回路,充电源断开同时接通电机工作。

网友:
    你这个需求实际上分三部分:电池充电,电机驱动,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电池充电和电源切换部分可找现成的充电方案,估计一颗ic就能搞定。电机驱动也可用现成方案,但是电源是由电池提供的,电机电源开关是由外部电源控制。

网友:
    供电结束电机运行
    什麼叫供電結束?

電池充飽?還是外接電源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