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器件筛选过程中都考虑哪些方面,采用什么手段,确保其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楼主(2020-11-03):
    长寿命军用元器件如何选型,在元器件筛选过程中都考虑哪些方面,采用什么手段,确保其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I7 H% ]1 H: }& o  m

网友:
    选型是系统性问题,考虑技术成熟,可靠,供货,合并选型,等等

网友:
    筛选并不能提高长期运行可靠性,筛选剔除早期失效,长期运行是浴盆底端和后段。

网友:
    找个信得过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