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和功率完整性对误差的影响

楼主(2020-11-03):
信号完整性和功率完整性对误差的影响

数字误差是由抖动和噪声引起的。噪声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指信号幅度变化。抖动是位跳变的定时相对于数据速率时钟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时间间隔误差(TIE)。抖动是由相噪和幅度噪声到抖动转换引起的。噪声到抖动转换会引发串扰、EMI(电磁干扰)、随机性噪声等问题。

信号完整性分析集中在发射机、基准时钟、通道和接收机的BER(误码率)性能上。功率完整性分析集中在PDN提供恒压电源轨道和低阻抗回路的能力上。信号完整性和功率完整性有着广泛的相关性。PDN可能会导致噪声和抖动。电路设计和各种元器件,如芯片封装、引脚、轨迹、通路、连接器,都会影响PDN的阻抗,进而影响提供的功率质量。

调试信号完整性问题要先从眼图开始

硬件调试可能要先从眼图分析开始。眼图由相对于时钟的多个重叠的波形组成,如图1所示。交点的水平宽度表示抖动,眼图顶部和底部的垂直宽度表示噪声。眼图张开很宽,则对应BER低。执行模板测试是测量信号质量的一种简便方式。

某些标准指定了一个模板,可以简单地评估被测器件上的信号完整性。在MSO6B上,可以从基于标准的模板列表中选择模板,也可以以自定义的方式建立模板。遗憾的是,通过模板测试并不能保证系统在允许的最大BER(一般来说BER≤1E-12)以下工作。

图1.眼图,顶部是模板测试,底部是对应的波形。

抖动分析

不管我们是否通过模板测试,如果信号完整性仍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执行抖动分析。图2把抖动分成不同的成分和子成分,图3显示了抖动摘要测量,从左上开始顺时针方向包括:浴缸图、眼图、TIE频谱和直方图、抖动测量结果和波形。

在划分抖动时,首先要把TIE分布分成随机性成分和确定性成分,也就是RJ(随机性抖动)和DJ(确定性抖动)。DJ进一步划分成与数据中的位序列有关的抖动—DDJ(数据相关抖动),以及与其无关的抖动,如PJ(周期性抖动)。

如果眼图交点分布宽,那么表明抖动是随机性的。如果眼图表现为由许多近乎不同的线组成,那么表明眼图是DDJ,可能源于信号路径中的阻抗不匹配,但眼图分析在查找眼图闭合根本原因时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配备选配的高级抖动分析(DJA)包时,MSO6B可以测量多种抖动类型,找到硬件漏洞,包括:TIE,RJ,DJ,DDJ,PJ,TJ(总抖动),EH(眼高),EW(眼宽),眼高,眼低。表1列出了不同的抖动类型及导致抖动的原因实例。

图2.把抖动划分成不同的成分。

图3.抖动摘要截屏。

表1.MSO6B上执行的抖动测量及常见原因实例。

时钟上的随机性抖动和周期性抖动

时钟设定发射机中的位跳变定时及接收机中的分片器定时。分布式时钟为相关组件提供了一个常用的定时基准,可以在示波器上直观观察分布式时钟。

嵌入式时钟系统中,我们不能直接观测时钟信号。振荡器集成在发射机芯片中,接收机从数据中恢复时钟信号。CR(时钟恢复)电路使用PLL(锁相环)、DLL(延迟锁定环路)或类似技术从数据跳变中提取数据速率时钟。嵌入式时钟较分布式时钟有多种优势:第一,它们不要求额外的轨迹完成分布;第二,它们会过滤低频抖动。

时钟噪声作为随机性抖动和/或周期性抖动传播到信号上。如果数据速率时钟上的随机性抖动太高,那么时钟相噪可能会引发问题。尽管相噪在时钟上不可避免,但如果观察到有大量的周期性抖动,则表明出现了问题。

分析分布式时钟上的抖动

由于分布式时钟系统中的示波器探头可以接入时钟,所以我们可以在MSO6B的SpectrumView频谱视图中分析时钟。谐振应该锐利、窄,没有谐波杂散信号。所有谐振都有一些近载波相噪,也就是随机性抖动的来源,但如果谐振宽且呈块状,并且白噪声过高,那么这种谐振则是由于电子器件有噪声、电阻器件或电子器件过热引起的。杂散信号会引起周期性抖动,可能是由于振动和EMI引起的,其可能来自PDN。

图4所示的时钟频谱和波形拥有干净锐利的谐振,但有许多杂散信号,约比谐振低50dB,在时域中会看到其影响。杂散信号在数据信号中可能会导致周期性抖动,但借助手边的杂散信号频率,我们通常能够找到问题,只需检查系统设计中的振荡器或开关电路是否会在这些频率产生EMI辐射。

图4.时钟频谱(顶部)和时钟信号(底部)。

分析嵌入式时钟上的抖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嵌入式时钟系统中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都不能通过引脚接入基准时钟或恢复的时钟,但我们仍能分析它。为了把时钟与系统的其他方面分开,我们可以分析重复的测试码型:固定数量的0,后面跟着相同数量的1,如01010。交替码型的优点是可以去除与位序列有关的抖动,也就是DDJ(数据相关抖动)。

从数据中恢复时钟,使得接收机能够追踪低频抖动。低于CR带宽的抖动会同时出现在数据和时钟上,确定分片器样点位置。在分片器的定时拥有的抖动幅度和相位与信号相同时,该抖动不会导致错误。

另一方面,高于CR带宽的频率上的抖动可能会导致错误。CR带宽由标准指定,其通常由黄金PLL设置(即fd/1667)。为分析相关抖动频率,示波器必须捕获足够的时间,包含时钟的最低频率成分。MSO6B在软件中仿真时钟恢复,可以自行配置,也可以从标准指定的PLL列表中选择。

功率完整性问题

图5显示了低的和不同的时钟恢复方式的影响,顶部是恒定时钟CR,底部是二类PLL,从左到右是TIE频谱、眼图和波形。周期性抖动在频谱中显示为杂散信号,随机性抖动显示为噪底。

图5.TIE频谱、眼图和波形,顶部是恒定时钟CR,底部是二类PLL。

在图6顶行中,恒定时钟频率的抖动幅度和相位与数据抖动差异很大。结果是眼图和波形的信号完整性差,导致高BER。在底部,二类PLL恢复的时钟的低频抖动与数据相同,在CR带宽内的频率上有效过滤了随机性抖动和周期性抖动。结果,眼图和波形拥有良好的信号完整性和低BER。即使是二类PLL的时钟,TIE频谱中的杂散信号也表明存在周期性抖动。再次对比手边的杂散信号频率,我们可以检查系统设计中是否有任何器件在这些频率上有EMI辐射,从而找到问题。

遗憾的是,解决周期性抖动问题,通常要远比在电路中找到对应的振荡器复杂。在没有明显的周期性抖动来源时,我们必须分析系统的功率完整性。电源轨道纹波经常会导致周期性抖动,有时还会导致随机性抖动。

抖动和配电网络

PDN的工作是保持恒压及为每个有源器件提供足够的电流。它影响着每个要素的性能,不管是有源还是无源。PDN包括整个系统,而不只是VRM(稳压器模块)和内部芯片配电,而是包括每个互连、轨迹、通路、连接器、电容器、封装、引脚和球栅。其性能取决于SERDES特点及系统整体有效的串联阻抗、ESR、ESC和ESL(有效串联电阻电容电感)。

纹波对随机性抖动/周期性抖动的影响

电源轨道噪声通常称为纹波,一般在几毫伏。在几GHz频率的电源轨道上准确测量几mV噪声,要求使用高DC阻抗的高带宽探头,其在高频下作为50Ω传输线操作。TPR1000和TPR4000电源轨道探头就是专为这一目的设计的。在选配6系列BMSO数字功率管理(6-DPM)分析包后,您可以在多条电源轨迹上自动进行功率分析,该分析包可以方便地进行关键抖动测量(TIE,RJ,DJ,PJ)。

开关式电源调节电源轨道和回路(即“地面”)之间的电压,在低耗散开关状态之间连续切换,通过改变开/关占空比,实现恒压。通过避免高耗散状态,它们浪费的功率要远远低于线性电源。遗憾的是,驱动开关单元的开/关脉宽模式可能会感应“开关噪声”,导致周期性抖动。

开关以固定频率发生,应记录在VRM产品技术资料中。如图6左上方所示,如果纹波频谱及紧下方的TIE频谱在开关频率上都有杂散信号,那么我们知道其来源,可以处理设计。注意图6中红色标记处的大的重叠杂散信号。TIE频谱右面的TIE直方图有签名正弦曲线抖动分布(马蹄铁形),在一个频率上有周期性抖动。

图6.左上方SpectrumView频谱视图中的电源轨道纹波。

信号完整性。在这个实例中,功率纹波引起的随机性噪声很低,随机性抖动很小,约为0.84ps。

网友:
    数字误差是由抖动和噪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