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使用PCB走线宽度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0-11-03):
如何使用PCB走线宽度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信号完整性可能是任何PCB上的主要问题;但是,对于数据和信号处理板,这可能是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问题。

网友:
    所有信号均通过其传播的路径,走线或过孔的属性进行修改。最值得注意的是,阻抗会影响信号电压,电流幅度和频率。可以通过改变走线的长度,厚度和宽度来控制阻抗。

网友:
    信号完整性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性能指标,对于准确的数据传输和关键系统而言,这是不可妥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