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2封装焊接问题

楼主(2020-11-03):
    LGA-12封装芯片批量上机后,发现个别芯片脱落,LGA-12封装芯片焊脚沾在了PCB板上,也就是说:芯片的焊脚跟芯片分开了。请问大佬是发有遇过这种情况,麻烦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芯片确认过是全新原装正品,之前也有做过一批,操作流程是相同的,炉温240度-260度。

网友:
    这个芯片在板边,会不会装托盘的时候 撞件了? 另外 提供下芯片型号?或者封装质量不行呢 看看芯片规格书 推荐的炉温曲线

网友:
    这封装质量太差了吧!要么就是摔了,坏掉了。

网友:
    估计是摔了,要不然不会掉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