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SX1278的CAD功能上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官方数据手册上是说“the channel activity detect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other LoRaTM signals”,是说CAD可以检测其他lora调制信号,那CAD可以用来解决一主多从通信模式下的信号碰撞问题吗? 6 E6 M  `0 j" m8 k5 e

网友:
    仅此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必须使用主从轮询制解决。如果终端极少需要通迅,在网络规模不大时,可以用终端突发模式主动请求通迅,但仍会存在碰撞互扰问题。

网友:
    不可以,用1301吧,8个通道

网友:
    2楼说的对,如果终端极少需要通迅,在网络规模不大时,可以用终端突发模式主动请求通迅,但仍会存在碰撞互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