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这种RFID的盘形线圈?

楼主(2020-11-03):
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如何设计这种盘形线圈?线圈宽度 250 μm,电感 2.2  μH,然后自己买NTAG 213往线圈上焊接。请问如何设计线圈呢?
希望大神赐教我这个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
    形状可以随意改,主要通过匹配电路基本上都能拉到13.56MHz,至于匹配电路的参数选取,最基础的也得有一台频谱仪才行

网友:
    这个感觉随便画.然后通过调节电容让它谐振在13.56M 就差不多了. 有没有谁对它了解的,过来讲讲.我对这个也是一知半解.经验发现谐振就差不多了.

网友:
    需要一台频谱仪,2楼说的对。

网友:
    说频谱仪的你们出来!调谐振用的是网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