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贴片封装转成直插封装的运放案例

楼主(2020-11-03):
    贴片运放常见的封装有SOT23-5(譬如LM321单运放)、SOP-8及SOP-14等,由于这类封装体积很小,若是选用这类贴片封装的运放在万能板上搞电子制作,可以先用转接板将贴片运放转为直插运放,然后再通过插针将转接板焊接在电路板上。下面我们以SOP-8贴片封装的运放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将其转成DIP-8直插封装的运放。

    一般贴片封装的双运放(譬如,LM358、NE5532及TL082)皆采用上图所示的SOP-8封装,它们的引脚间距为1.27mm,无法直接焊接在万能板上。若想将其转为直插运放,以便能焊接在万能板上,可以选用下图所示的转接板来转换。

    这种转接板上矩形焊盘的间距也是1.27mm,并且与对应的圆形焊盘是相连的,转接板上圆形焊盘的间距为2.54mm,与万能板上各孔的间距相同,故将SOP-8贴片封装的运放焊接在转接板上,即可使其引脚间距变成2.54mm的,然后再将间距为2.54mm的插针(见下图)焊接在转接板上,即可将贴片8脚的运放转为直插8脚的运放。

    转接板焊上插针后,可以直接插入万能板上来焊接,亦可以直接插在DIP-8的IC插座上使用。

    有些音响电路中使用的是普通的直插运放,若想用OPA2132这类音质好一些的贴片运放替换,就可以采用这种SOP-8转DIP-8的转接板来转换。

网友:
    这类封装体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