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L494半桥电路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11-03):
    如下图:

有关TL494半桥电路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1、与T1初级绕组并联的C8、R3什么作用
    2、T2中与T1相连的一段绕组有什么作用
    3、D15,D16,C13什么作用
4、该变压器驱动电路属于Baker形式吗?驱动变压器该如何设计?
5、电路是如何启动的?

网友:
    这电路,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1. RC吸收。
2. 比例基极驱动,控制三极管工作时的放大倍数。
3. 在V3,V4关断时,提供反向驱动电压,加速关断,并使关断更可靠。
4. 周围电路,包括自激启动,反向驱动电压。
5. 驱动变压器,主要设计好驱动电流比例,绕的时候偶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