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POWER DC report中pass/fail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2020-11-04):
    在POWER DC分析报告里自动判断了pass和fail的元器件,这是怎么判断的,怎么跟我设的spec不符啊?

网友A:
    VRM处设置了电压输出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M处设置了电压输出精度

非常感谢!!!
    刚想找设置截图给你,看了一遍数据关系,竟然想通了,真正的SPEC是Sink的Tolerance-VRM的Tolerance,然后△V大于这个SPEC就是Fail

网友B(2021-10-27):
引用 网友A:
VRM处设置了电压输出精度

请问大神 power dc仿真出的report 用什么打开呢  我试过excel和记事本打开  打开后和power dc软件里看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 power dc仿真出的report 用什么打开呢  我试过excel和记事本打开  打开后和power dc软件里看的 ...

    用网络浏览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网络浏览器打开

    需要设置什么吗 我用浏览器打开后是一串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