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多片DDR仿真问题】

楼主(2020-11-03):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CPU挂载多片DDR4,CPU与各片DDR4之间,所有走线都是Pin to Pin的,仿真的时候一片一片提取互联模型+仿真这样操作,和CPU+所有DDR提取整板的互联参数仿真,这两种仿真结果会有差异么?

    PS:整板CPU+所有DDR不管是提取模型还是设置仿真都太麻烦,所以想知道能否一片一片来,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网友A:
    你说的是地址还是DQ

网友:
    前面麻烦后面方便,前面方便了后面就会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地址还是DQ

DQ,地址控制都是单独点到点的

网友:
    只要分清网络  一块提取方便些

楼主:
    我整版DDR提了S参数,结果加载每一组曲线都要20分钟……

楼主:
    算了,整版所有DDR信号一起提的话,端口有八百多个,两个s参数模型文件加起来73G,直接卡死……
    还是决定一片一片提模型,一片一片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