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有个问题请教大神,线到线,先到pad距离设置的很小,但还是出不了线怎么...

楼主(2020-11-03):
本人菜鸟,有个问题请教大神,线到线,先到pad距离设置的很小,但还是出不了线怎么办?

网友:
    现在pad间距小,出不了线。查一下规格书里面参考设计,规格书里面一般都有PCB LAYOUT这章节的。

网友:
    看看netclass遵循的规则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是否有区域规则?

网友:
    规则设置好了应该没问题的,看下是不是那里画了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