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买什么样规格的比较合适。

楼主(2020-11-03):
公司想要购买塞规,主要用于焊接器件间隙的测量,由于之前从来没使用过,所以不知道该买什么样规格的比较合适,我看淘宝上一般都是0.02mm-1.00mm的,不知道够不够用?感觉最大厚度还是比较薄,再厚的都是塑料材质的,又怕不够精。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塞规0.02mm-1.00mm的规格够用了。

网友:
贴片间隙一般都不会太大。

网友:
焊接器件间隙大于1mm的你认为合格吗 搞懂这个问题你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