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函数

楼主(2020-11-03):
[t_ode,erg] = ode45(@(t,y) Auto(t,y,t_sp,M_Motsp),[0 t_sim],[0 0]); 匿名函数 不是有输入了吗 后面引用的方程为什么会有括号
如果直接引用auto 会提示输入的参数不足

网友:
    这两个只是形参。需要数据。
你可以用不同的变量名字输入,只要顺序匹配就行。

网友:
    多看看MATLAB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