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

楼主(2020-11-03):
现在想实现功能是循环200次,画出二维图,横坐标为count,纵坐标为u,请问该如何写程序呢?下面的程序是我自己写的

actual=0;%实际值
lasterr=0;%上一个偏差值\
integral=0;%累计偏差
kp=1;%比例系数
ki=0.1;%积分系数
kd=0.01;%微分系数
for count=1:1:200%采样两百次
set=45;%设定值45
err=set-actual;%偏差值
    u=kp*err+ki*integral+kd*(err-lasterr);
    integral=integral+err;%累计误差
    lasterr=err;
end
plot(count,u)

网友:
actual=0;%实际值
lasterr=0;%上一个偏差值\
integral=0;%累计偏差
kp=1;%比例系数
ki=0.1;%积分系数
kd=0.01;%微分系数
for count=1:1:200%采样两百次
    set=45;%设定值45
    err=set-actual;%偏差值
    u(count)=kp*err+ki*integral+kd*(err-lasterr);
    integral=integral+err;%累计误差
    lasterr=err;
end
count=1:1:200;
plot(cou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