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切换mil和mm?

楼主(2020-11-03):
在AD中怎么切换mil和mm?

网友:
AD17,默认快捷键Q,菜单:view->toggle units(在菜单底部)

网友:
1.首先在我的AD09工程里,有一条线,我双击后,显示的各种参数都是mil单位的。如下图。
2.将mil切换到mm,选择 View-Toggle Units  。单位就从mil切换到了mm。
3.重新双击,这条线,可以看到单位变到了mm了。

网友:
    快捷键DO,然后选择左上角的可选项切换mil和mm

网友(2020-12-31):
    要是19以上版本的,你按Q试试,

网友:
    英文状态下,,,QQQQ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