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板组装后阻焊膜开裂了,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11-03):
近期生产的一批印制板组件中有一块组装完成后发现印制板背面阻焊膜裂开了,以前生产的同样结构的印制板组件没发生过类似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印制板上用螺钉安装8个继电器,板厚为2mm。谢谢

网友:
    你这是先螺纹紧固,再波峰焊的吗?是选择焊吗?

网友:
    背面的阻焊脱落,位置在哪里?打螺钉附近还是其他的地方?建议附上脱落位置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