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重叠元器件如何选择?

楼主(2020-11-03):
AD15重叠元器件如何选择?

网友:
    在PCB界面英文输入下,按O、P进入优选项界面修改

网友:
    AD17是这个

网友:
    先鼠标左键双击重叠地方,如果想要选择的已经锁定,另一个没有锁定,那就都要锁定,然后双击,选择想要的解锁,就可以选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