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打开的时候弹出警告Networkactivity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3):
AD软件打开的时候弹出警告Networkactivity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管的吧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我不懂,但是我每次都是点OK,直接把这个问题忽略掉了

网友:
我也是直接忽略问题,点OK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字面意思就是,preference->system->network activity里的altium portal没使能,叫你去勾选上。
AD17不勾这个不会弹出这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