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眼图UI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11-03):
    UI=T/2,比如说DDR4 3200MHZ,然后T=1/3200=312.5ps,则UI=156.25,这样对吗?谢谢

网友:
    UI = T吧, unit interval

网友A:
    DDR4 3200MHZ这样的单位描述是不正确的,应该是DDR4 3200MT,也可以理解为DDR4 3200Mbps,一个UI就是1/3200=312.5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4 3200MHZ这样的单位描述是不正确的,应该是DDR4 3200MT,也可以理解为DDR4 3200Mbps,一个UI就是1/3200 ...

    多谢杜老师,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