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03):
    最近做毕设,老师要求用AWR作射频功率放大器,可是有好多元件都无法找到,该肿么办?

网友A:
    什么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元器件?

网友:
    就是难找

网友:
    把话说完整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很多地方可以找料,德捷,贸泽,立创,网上大把器件供应商,没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网上很多器件商啊,立创,德捷,贸泽

网友:
    回帖还要审批?买器件有很多网站的,不行就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