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在pcb里面单击某个网络然后会增加一个网络名的丝印的skill

楼主(2020-11-03):
    单击某个网络然后会增加一个网络名的丝印的skill,,,求求求,比如单击vcc1,自动产生一个丝印vcc1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以前用过一次,很多年前,希望大侠们分享一下

网友A:
    论坛里面有 你找找 好像是付费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 你找找 好像是付费购买的

    找了蛮久好像没用

网友B:
    procedure(NetNameToLayer()
    prog((net textLayer myorien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nets") ?onButtons '("noall" "nets"))
            net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textLayer =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myorien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
                    ?textBlock "2" ;字号
                    ?rotation 0.0 ;旋转角度
                    ?mirrored nil ;是否镜像
                    ?justify "left" ;对齐方式 "left" "center" "right"
            )
            axlDBCreateText(net->name axlGetLastEnterPoint() myorient textLayer nil)
    ))

    这是我写的,直接源码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NetNameToLayer()
    prog((net textLayer myorient)
            axlClearSelSet()

    感激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NetNameToLayer()
    prog((net textLayer myorient)
            axlClearSelSet()

    怎么调用呢,不会哎

网友C:
    我也寫了一個 歡迎使用
    procedure(cln_addnetname()
    w1=1
    while(w1>0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vias" "clinesegs") ?onButtons list("all"))
      _cl=nth(0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
      _xy=axlLastPick(nil)
      _net=_cl->net->name
      ; 預定將 net-name文字 放在 "PACKAGE GEOMETRY/NETNAME" 可以自己修改
      if(!axlIsLaye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then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t)
      if(_net!=""&&_cl!=nil then
       tb2l=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2", ?justify "left")
       axlDBCreateText(_net, _xy, tb2l, "PACKAGE GEOMETRY/NETNAME", nil)
       ++w1
      ); if(_net!=""
    ) ;while(w1>0
    )

    axlCmdRegister("cln" 'cln_addnetname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clnPopupDone)
    procedure(clnPopupDone()
    printf("*** CLN Done *** ; add %d texts\n" w1-1)
    w1=-1
    axlClearSelSet()
    axlFinishEnterFun()
    )
    ; Allegro.ilinit 加上 load("cln_addnetname.il")
    ; 輸入 CLN 然後去點 VIA PIN CLINE就可以 自動加NET-NAME 在"PACKAGE GEOMETRY/NETNAME"
    ; 2020/11/4 Robert Wu ; via/pin/cline auto add net-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寫了一個 歡迎使用
    procedure(cln_addnetname()
    w1=1

    刚刚试了,可以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可以用,厉害

    你可以連續點via/pad/cline 一直加net-name , 最後按mouse右鍵選 Done 就可以結束

网友D(2021-02-19):
引用 网友C:
    我也寫了一個 歡迎使用
    procedure(cln_addnetname()
    w1=1

    你好,有辦法改成下拉選單,選擇層面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辦法改成下拉選單,選擇層面嗎?
    謝謝

    每個人想放的LAYER都不同, 所以沒打算改 SKILL 支援

    可以自己修改所有 "PACKAGE GEOMETRY/NETNAME"  為你要的 LAYER 即可

网友(2022-01-20):
    怎么修改为可在option界面选择层,字体大小,是否镜像啊?

网友E(2022-04-12):
引用 网友C:
    我也寫了一個 歡迎使用
    procedure(cln_addnetname()
    w1=1

    請教大大~可以讓絲印文字跟著鼠標移動嗎?放置在我們指定的位置~
    感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教大大~可以讓絲印文字跟著鼠標移動嗎?放置在我們指定的位置~
    感謝您~

    原樓有我貼的SKILL 碼,你可以自己去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樓有我貼的SKILL 碼,你可以自己去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模式

    我不會呀。想請教高手~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