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金手指和PCIE Slot的pin 定义

楼主(2020-11-03):
请教下大神,PCIE Slot:定义A1~A82,B1~B82  金手指接触的pin 是否也和PCIE slot一致A1~A82,B1~B82
即是PCIE 插槽Slot A1对应金手指的A1,pin 定义一致。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类问题,楼主可以问问版主,我帮你问问我师傅,看他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可能要考虑链路参数,感觉是看信号连接, 接口应该就是要实现信号互联吧

网友:
    遵循设计规范,如果没有,就需要养成好的习惯。Symbol管脚有序号和管脚命名,管脚序号需对应上,有利于提高原理图的可读性,避免错误的发生。

网友A:
    金手指和slot定义保持一致,不做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和slot定义保持一致,不做交叉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2024-04-29):
    是的,pin A对应pin A;pin B对应pin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