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可以给PCB重新编号更新到SCH原理图 ?

楼主(2020-11-04):
在AD中怎么可以给PCB重新编号更新到SCH原理图 ?

网友:
来帮你顶一下

网友:
1.在PCB中对元器件进行重新编号以后,即PCB中选择Tool -> Re-annotate,选择编号路径后,保存文件;
2.系统自动生成一个后缀为WAS的文件;
3.打开SCH文件,选择Tool -> Annotate schematics -> Back Annotat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CB生成的.WAS文件;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搞过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