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厂是怎么在加工生产中防止焊接不良的?

楼主(2020-11-04):
    SMT工厂是怎么在加工生产中防止焊接不良的?

网友:
    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网友:
    助焊剂,SMT工厂一般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
    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网友:
    SMT的手工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