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设计不到位导致线路板制作中出现IC脚以及元件的散热块没有开窗问题?

楼主(2020-11-04):
怎么解决设计不到位导致线路板制作中出现IC脚以及元件的散热块没有开窗问题?

网友:
    1、对孔的属性定义严格执行相关标准,以免阻焊制作过孔与器件孔无法区分。
2、对测试点的设置应单独起一个焊盘,避免与过孔相同的D码。

网友:
    设计时对将需要散热与焊接的大块铜区,手工加上阻焊。

网友:
    设计时严格执行层的放置规定,设置正确的设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