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加了滤波电路,结果电源纹波还变大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4):
    为什么加了滤波电路,结果电源纹波还变大了?怎么回事3 @' G$ b1 b4 p/ G

网友:
    应该是电容选型的问题

网友:
    有的电路里面的器件电源串接磁珠反而会增加电源纹波,即出现电源后端的噪声明显要大于磁珠前段的噪声。

网友:
    不负责任的猜测下,去看看regulator的DS,滤波电路会存储一部分能量,用电芯片抽取的能量在增加滤波电路之后,部分能量来自滤波电路,导致regulator感受到的负载轻了一些,所以为了提高整流效率,有点regulator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导致输出的ripple幅度增加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详细描述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