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极管开关量输出电路中,我一共需要16个类似的单端输出,是否有集成多个NPN三极...

楼主(2020-11-04):
1. 在三极管开关量输出电路中,我一共需要16个类似的单端输出,是否有集成多个NPN三极管的芯片或更好的方法?
2. 驱动器SN75174N输入端的4.7k电阻作用?是否可以去掉?
3. 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接的是FPGA的IO口,这个1k电阻是限流的吗?是否可以去掉?

1和2点中的需求都是开关量电平的输出(芯片直接接FPGA的IO口),需要实现单端输出和差分式的输出,不对负载能力做要求。

网友:
    ULN2003是否可以

网友:
    只要电平匹配,两个电阻可以不要,加上作用一个是限流,一个是传输匹配,不需要场合可以不加

网友:
    1. 在三极管开关量输出电路中,有集成多个NPN三极管16个类似单端输出的芯片。 2. 驱动器SN75174N输入端的4.7k电阻作用是限流,防止电流倒送。 3. 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接的是FPGA的IO口,这个1k电阻是限流。

网友:
    1.多路的开路输出三极管应可以看看罗姆有没有。2.施密特后面的电阻是限制ib电流。可以把施密特去掉,没有必要做波形的整形。

网友:
    TPIC6B595 八通道MOS管开路漏极移位寄存器,用两片串联就是16通道,单片机只需要三条线、最多5条线串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