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04):
小弟手头有一个精密电流源,我想把它供电范围改大点。改造中遇到个问题,就是运放U4和U8负电源是接-5V的。
我把负电源芯片去掉,把运放负电源接地(想把运放正电源调大点)。问题来了,运放负电源接地后,一加负载就短路!PS:没改造之前测量运放两端输出都是正输出。

网友:
    你理解运放双电源供电和单电源供电吗?不是说你想接单电源就OK的

网友:
    楼主可以将运放换成单电源供电的类型

网友:
    加大只需要改R1,2,3

网友:
    你调整R4、R5的比值,抬高 U4.3 脚的电压相对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