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电源噪声仿真介绍

楼主(2020-11-04):
    电源噪声指的是在电源实际工作过程中,电源上的波动,这其实也反映了整个电源网络在电流快速翻转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稳定的提供器件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电压,过高和过低的电源波动都可以认为是电源的噪声。
    先来说一下CPM模型吧,CPM模型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电流曲线和on die的RLCG,电流曲线通常是一个.sp文件,文件定义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电源网络和外部端口的对应关系,第二部分是一个时间和电流的对应关系表,on die的RLCG通常是一个.inc文件,文件里面是用spice语句描述的电源网络对应的RLCG值。
    PDN网络是以S参数的形式串联到整个链路里面,分别是封装的PDN参数以及PCB的PDN参数,当然在抽取S参数的时候是需要把电容带进去一起抽取的,封装的PDN抽取会有一些小技巧,这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说,简单的来说,层叠结构的封装和PCB在抽取PDN网络的S参数的时候基本上是类似的
    下面是手把手用软件环节,首先是ADS,第一步就是要把CPM模型导入到ADS里面:
    第二步是导入抽取的PDN的S参数:
    第三步是加入VRM和transient仿真器:
    最后是搭建电路:
    点击运行,然后就能得到电源的时域波形了,一般会看Vp-p值。结果就不放出来了。
    最后添加仿真设置开始仿真:
    So easy,我的使用体验是当有两个.sp文件需要同时存在在一个工程中的时候,用Ansys的会相对方便一些。电源的时域噪声仿真在整个流程上面会简单很多,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有CPM模型,封装的PDN网络模型,PCB的PDN网络模型,对于CPM模型来说,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判断模型的准确性,因为通常来说CPM模型会由芯片后端的工程师用软件自动生成,所以难点是如何发现CPM模型的问题以及如何和后端的同事沟通来校准模型.

网友:
    大佬,可以分享一个CPM模型不,跪求

网友:
    仿真环境是ADS,仿真设置是ANSYS的,跳跃有点大

网友(2021-09-16):
    相加你微信交流下

网友A(2023-11-16):
    大佬,如何发现CPM模型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如何发现CPM模型的问题呢

cpm 模型不会有问题
    你确认你的模型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