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如何有效处理,多谢!

楼主(2020-11-04):
PCB中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如何有效处理,多谢!. c4 {2 b! {. C1 D

网友:
我们公司都说单点连接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要分开区域放置,使得模拟电路的回流在模拟电路区域,数字的在数字区域内,这样数字就不会影响到模拟。模拟地和数字地处理的出发点是类似的,不能让数字信号的回流流到模拟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