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这款芯片的低功耗 唤醒问题

楼主(2020-11-04):
    我想做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带无线收发数据,平常(mcu+射频芯片)处于休眠状态,等到射频接收到开始信号时,才进入唤醒模式,正常工作。
    MCU的休眠模式我希望靠射频的I/0口触发唤醒,但问题是射频芯片的休眠模式怎么唤醒呢? 射频芯片进入休眠模式虽然耗电低,但好像模块也不工作了,IQR电平无法唤醒IC。如果射频芯片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的话10+mA级的耗电实在太大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是想用这个做一个产品,用电池的?

网友:
    发送方定时发送(100Hz),接收方每隔一段时间唤醒一次(进行同步,最大接受时间10ms),然后睡眠,定时卡着下次接受时间再唤醒,这样醒了就可以立即接受到同步信息, 功耗和通讯两不误

网友:
    楼主,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进行您这样的操作,NRF24L01无法唤醒。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