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将丝印缩小并放置在器件中心?

楼主(2020-11-04):
请问一下,怎么把丝印缩小居中

网友:
    只要三步
查找相似对象(shift+f)--改丝印字宽字高(一般建议5/30)----改位置

网友:
    在PCB中先利用查找相似功能将丝印字体改小。
    选择丝印后右键查找相似, 进入查找相似界面直接点击确定然后在属性框中更改宽度和高度属性即可。
    更改后,选择器件然后右键查找相似,进入查找相似界面然后点击确定,在按快捷键AP,点击器件中心位置就可以将丝印居中了。

网友:
    三楼的把二楼的更进一步补充了,楼主赚大方了,我也赚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