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lora的么 哪个模块好用一些?

楼主(2020-11-04):
有用过lora的么 哪个模块好用 ?

网友:
在国内别再用Lora了,改用NBIoT,ZZ原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几个销量比较大的公司的都可以。lora的指标主要靠芯片来保证,外围器件不要用太差的,指标都不会差多少。况且灵敏度差2~3db,你使用时都感觉不出来。如果你自己没有测试仪器,选模块最主要的是选一致性有保证的,不然100个里有几个是灵敏度差很多的,你在产线上又没有检验手段,流到客户那边就麻烦了。所以,要紧还是一致性要好。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万一留到客户那里,成本就提高了10,100倍了。 另外中国现在主流是NB-IO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