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修改Gerber文件

楼主(2020-11-04):
1、问题产生
由于在电子元件封装时阻焊开窗未处理好,生成的GERBER文件在生产钢网时容易出现错误。比如一些用来烧录用的测试点,我们是以封装的形式来做。有时候我们的封装库中的封装不一定全部都有加paste mask层,这时候我们就会用pads中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设置成默认添加paste mask。
这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测试点也会添加paste mask 层,实际上这些测试点是不需要开钢网上锡的。
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手动修改Gerber中的文件了
2、具体操作如下
1、首先导入Gerber文件

2、点击edit,选择删除,将要删除的部分单击选择即可

3、导出Gerber文件,选择相应的路径,copyname,再保存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