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没见过的问题】太有意思了

楼主(2020-11-04):
    1.minipcie模组通过USB转接板,直接连接电脑,不识别USB端口,测量USB信号未见有效握手动作,上电初期只在DP上出现一些方波后变为低。2.连接USB延长线后再连接USB转接板至电脑,USB端口识别正常,USB信号上可见有效握手动作。
    没见过吧,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USB信号上阻抗正常,VBUS电压均正常

网友A:
    不熟悉USB协议,感觉是一个SI问题,能测一下两种连接方式,在模组侧信号的波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USB协议,感觉是一个SI问题,能测一下两种连接方式,在模组侧信号的波形不

一直测的就是模组侧的,不加延长线看不到USB交互不行,加了延长线就能看到

网友:
    确实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