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两个结果不一致,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仿真出现了错误?

楼主(2020-11-04):
根据仿真结果  理论上饱和长度为1/2*RT*V=0.5*6.6*0.270=0.89INCH,
实际仿真结果 饱和时的线长为1.5inch  ,
两个结果不一致,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仿真出现了错误?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你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NEXT?介电常数设的多少?

网友:
    另外这是啥软件,学一下

网友:
    你所列出的公式中给的是上升时间,而你量测的上升时间是随着你的长度不一样而不一样的。理论上来看,长度越长,上升时间越长。
    高速信号传输速度为c/sqrt(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确认你的相对介电常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