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里面的数据显示到GUI上?

楼主(2020-11-04):
请教大神,
function server(message, input_port, number_of_retries)
    import java.net.Socket
    import java.net.ServerSocket
    import java.io.*

    if (nargin < 3)
        number_of_retries = 20; % set to -1 for infinite
    end
    retry             = 0;

    server_socket  = [];
    input_socket  = [];
    server      = [];
    while true

        retry = retry + 1;

        try
            if ((number_of_retries > 0) && (retry > number_of_retries))
                fprintf(1, 'Too many retries\n');
                break;
            end

            fprintf(1, ['Try %d waiting for client to connect to this ' ...
                        'host on port : %d\n'], retry, input_port);%listen

            % wait for 1 second for client to connect server socket
            server_socket = ServerSocket(input_port);
            server_socket.setSoTimeout(1000);

            input_socket = server_socket.accept;

            fprintf(1, 'Client connected\n');%acceppt
            pause(1.5);
            % get a buffered data input stream from the socket
            input_stream   = input_socket.getInputStream;%获得网络连接输入,返回inputstream
            d_input_stream = DataInputStream(input_stream);

            % read data from the socket - wait a short time first
            pause(4.5);
            bytes_available = input_stream.available;
            fprintf(1, 'Reading %d bytes\n', bytes_available);

            server= zeros(1, bytes_available, 'uint8');
            for i = 1:bytes_available
                server(i) = d_input_stream.readByte;
            end

            server = char(server);

        %接收结束关闭socket
        catch
            if ~isempty(server_socket)
                server_socket.close
            end

            if ~isempty(input_socket)
                input_socket.close
            end

            % pause before retrying
            pause(1);
        end
    end
end
此程序运行后能得到读取到数据了,那么数据是在input_stream里吗?怎么把里面的数据显示到GUI上?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参数定义的不对。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