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发热丝阻值是18Ω左右,正常用到15天到一月就会坏怎么办?

楼主(2020-11-04):
矗新回流焊发热丝经常坏,炉子是8个温区,上下32组发热丝,新买的发热丝阻值是18Ω左右,正常用到15天到一月就会坏,测量阻值就是无穷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y6 c7 R; m* s( p

网友:
新买的发热丝可能受不了炉子的加热电流导致加热管烧断。

网友:
这个最好问下原厂发热丝能够耐多大的电流,然后在看下或者咨询供电局自己大线线路的电流。我估计是你们自己线路的电流大于了发热丝承受的电流。